[主板&显卡]
华硕主板P5GPL-X无复位修复一例

楼主(2013-10-21):
   时间如流水,不知不觉来到迅维已经大半个月了...............    感慨的话都不说了,言归正题,今天下午实践课,发了个板子,拿到手一看,哎哟...是华硕P5GPL-X的板子

,心里没谱,因为华硕的板子没有图纸。板子拿到手按照学校所教的维修流程走一遍,目测:该板为INTEL芯片组,无损坏。第二步检查待机条件:哎呀呀,怎么没有CMOS电池啊??跟同桌借用后,插上电源测量待机条件(VCCRTC、RTCRST#、32.768KHz、3VSB、RSMRST#)均正常,各供电对地打值(待机、内存、桥、总线、cpu)五大待机条件正常了心里略略庆幸会不会是好板啊,三下五乘二,拔电源、插上诊断卡 、cpu、再插电源,短接开关....哎哟问题来了,复位灯灯常亮复位不正常啊,

    有点乱了,冷静冷静,按步骤继续查,待机、内存、桥、总线、cpu电压完全OK。继续查,到了时钟了,扯下cpu换上假负载,没有时钟,再检查PCI的B16脚,没有!PCIE的A13、14脚,没有!问题找到了,没有时钟,首先想到了时钟芯片,ISC945123的芯片,查该芯片的引脚定义

      测量时钟芯片工作的满足条件正常,但是就没没有找到输出发送给CPU和PCIE的时钟,心中暗暗作喜,干芯片!!向徐总请示并取得同意后找板子拆IC,可能是老天都在帮助俺吧,秒杀级的找到了同型号的IC,更换时有点小激动,

  拆的时候把旁边的电容都给搞下来了,自我安慰没事没事慢慢来,更换完毕后拖了一遍锡,以防虚焊,补电容

完毕,好!试机!上U上电源,开机...........哇..........诊断卡呼呼的跑起!

维修完毕收工。。。
       来到迅维后第一次发帖,可能有些地方做的不对还请大家指点一二,最后只想说....对得起我那被徐总敲了四下的脑袋了~~~~~~~~~

赞一个
牛B 牛B,明天在继续干!

网友A:
有进步啊!!!徐总就爱那口

网友B:
实地出来的思路就是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实地出来的思路就是好

嗯,是的  感觉思路清晰了很多,以前都是三步走,一看二吹三干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进步啊!!!徐总就爱那口

是不是应该庆幸没被爆菊啊

网友C:
这时钟的工作条件是什么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时钟的工作条件是什么呢

VCC、14.318MHz、VTTPWRGD(#)、REST#

网友D:
哈哈、好给力、+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哈哈、好给力、+分

恩恩,谢谢啦

网友:
修好一块的时候感觉不错啊

网友:
思路不错。继续加油!

网友:
讲的清晰有条理  谢谢分享 受益匪浅

网友:
高手啊,高手啊,三两下就修好啦,太厉害了。好羡慕啊.

网友:
不慌不乱 思路整齐 给我树立了榜样!

网友:
思路清晰,理论扎实,不愧是基地出来的,向你学习!

网友:
南桥问题多

网友:
思路非常清新,实地培训就是好

网友E:
时钟芯片

网友:
技术不错哦  值得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E:
时钟芯片

没错,复位的工作条件就有时钟

网友F:
思路清晰,故障检查到位,专业培训就是不一样!缺点就是没有把测量过程,万用表打的值发上来!看哥发的贴,今天刚刚发的,虽说没弄完,但是图文并茂!下次发个生动点的,新手也好学习学习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思路清晰,故障检查到位,专业培训就是不一样!缺点就是没有把测量过程,万用表打的值发上来!看哥发的贴, ...

下次一定改……

网友:
厉害,半个月就能修复无复位的板

网友:
真想去学学啊!

网友:
哎,你们怎么都检得到这样的主板啊,我是一块也搞不到啊!

网友:
基地的学习气氛就是热烈,遗憾没去基地学习!!!

网友:
时钟芯片可坏的不多哦

网友G:
兄弟,有进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G:
兄弟,有进步啊,,,,

到迅维,必须要进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是学习的。。。

那你懂了没?

网友:
思路清晰,

网友:
思路明白了  出了CPU 和PCIE 的  其他的始时钟都出来了?

网友:
思路就是好

网友:
都说时钟不容易坏,还是坏了。

网友:
你再我心中的形象又高大了许多

网友:
理论+实践就是好。思路明白。

网友:
太细心了,真是高手,这种主板我们这里都没有人修了

网友:
不能那样说,应该说(供电,时钟,复位)所有主板都是按这三个顺序来的,如果没时钟那又怎么会出复位呢

网友(2016-03-14):
时钟的工作条件,VTTPERGD 供电 和14.318 都是时钟的工作条件

网友(2016-05-04):
居然不是822排阻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