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50显卡n10m-gs-s-a2可以用,n10m-lp2-s-a2替换么

楼主(2013-10-21):
昨天修一台g450玩玩游戏黑屏,重置后开机不亮了,一看显卡烧了,奇怪,手里有个lp2不是可不可以替换

网友:
只要开头和结尾一样就可以代换。

网友:
这个不晓得

网友:
没试过,等结果

网友:
   最好了解清楚再试

网友:
好了,告诉一声,下次遇到 ,好解决

网友:
没试过,不太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