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机板子的问题

楼主(2013-10-21):
今天遇到一个工控机的板子,型号是:研华 PCA-6006LV Rev.B2,故障是正常的跑码和蜂鸣器响一声,但就是显示器没有显示,请教一下各位,是什么问题啊?应该怎么测试和维修?

网友:
测过所有供电,该有的都有,跑码过程也正常,就是没有显示.

网友:
示波器打下 行场

网友:
换个北桥,一定要原值换

网友:
当普通845GV修。

网友:
先测行场信号有无,刷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