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4551G 加电不显,付上,上电视频,内存波形视频,接着上个贴子说

楼主(2013-10-21):
原贴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702739-1-1.html

今天把这板上了,BGA   加焊了北桥和显卡,依旧不内外都不显。。。。。。。

付上视频   各位看看,是档显卡,还是别的

补充内容 (2013-10-22 21:26):
已修复,显卡少了一个1.8V的VDD电压,电感上没一头有电,一头没有,直连就OK了

网友:
还有一台,HP CQ41的跑到0.6A 就不动了,CPU复位已经出来了,唉,那板也没还修出来

网友:
既然能切大小写  那机器就已经工作了  只是显示方面还有问题。。

网友:
是A卡吗,是的话就换个试试

网友:
我有一块不吃1.5v 内存电压 南桥北桥电压都起来了

网友A:
等待答案。我也有一台是外有显。内无显。

网友:
引用 网友A:
等待答案。我也有一台是外有显。内无显。

已修好了,少电= =压

网友B:
是大电感上没的电还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大电感上没的电还是?

小电感啊=============

网友(点评):
早就说过 : "有时候象这样的电感缺电也会令人发疯,不是大电感....."

网友:
哦,看来以后要小心了,我一搬只测一端然后不测其它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