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 32寸电视不显示

楼主(2013-10-21):
     由于是第一次修 32寸飞利浦液晶电视不显示,开机屏幕闪一下就不显示了,可以听到电视信号声音,机器型号是32PFL1409/93,请问这种型号的机器是LCD灯管坏了吗?如果是灯管有问题需要换几根?还是别的地方有问题?求解中??谢谢!!

网友:
用灯照下看看里面有没有字哇,和显示器一样修啊

网友:
灯管坏的几率小,一般都出在高压板

网友:
是不是灯管有问题哦  测下灯管

网友:
可能是高压板有问题

网友:
描述的不够清楚仔细,开机闪亮的有几秒时间?屏灭了之后,还有伴音的话,应该是高压部分出问题了。这屏比较特殊,大概是10只灯管的样子,我手里现有一套完整的拆机件(客户小两口打架把屏打碎了,处理给我了。)。整套可以正常工作(用遥控器选台搜信号都正常),用1366*768的笔记本屏试机也正常。

网友:
我很好维修显示器,是同事的显示器坏了,请问高压板是不是上面接了好几根LCD灯管?我发现有一个线圈有点黑,用万用表量测没有问题,我想直接更换高压板。

网友:
灯管 高压 电容,这3个点问题了,试试看吧

网友:
电视机的灯管不怎么容易坏的 你外接好的灯管试试,如果是灯保护了  就把PWM芯片的频率设定脚去保护

网友:
刚刚说错了   是把PWM芯片的定时锁存器设定脚去保护

网友:
对了 还有的就是  你看一下   是不是电源板的供电出了问题

网友:
如果有伴音的话就灯管、高压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