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病例谁来解答一下

楼主(2013-10-22):
联想机子里技嘉的M2VLE-RH的板子 用的是全汉FSP180的电源    把电源接好不加电 PCIA14的3.3V电压没有,

PW只有2.7V的电压    换了个电源测试  机子正常点亮  本以为是电源坏了  客户要原装的电源 换了个新的全汉FSP180的电源  又是不加电  难道新电源就是坏的  短接绿线发现PCI14的电压出来了  开机针的电压也变成4V了,可以正常开机使用

把新的全汉电源接在其他主板上正常点亮   求大神解答什么原因 该怎么下手

网友:
补充一下  PCI A14的对地阻值270  紫线对地阻值670

网友:
楼主这个机子挑电源,可能和电源内部电源调线有关,之前修过好几块主板都是这问题,还有的是掉电,换了其他电源就可以了!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换个电源啊,是电源的紫线5V功率小了

网友:
可可可可,这个主板是坏了北桥旁边的两个三极管,这是通病。

网友:
技嘉的板子,如果3VSB不正常,可以检查一下其5VDUAL电路,一般3VSB是由1117或者1084产生,其输入脚的5V来自5VDUAL,而5VDUAL电路里的P沟道的场管9435或者P0603G经常损坏,造成待机时没有3VSB或者3VSB电压低,造成不触发故障。
还有一个简单的应急办法,在不触发时,可以切断电源,然后常按开关键30秒以上,然后迅速插上电源,再按开关键,一般如果顺利点亮,那多半就是5VDUAL出了问题。
如果手上没有9435或者P0603G进行更换,临时也可将P0603G的2、3脚用锡直接联通。

网友:
楼上很详细

网友:
你这个是主板问题吧

网友:
主板待机可能不稳

网友:
是不是 南桥有问题啊

网友:
这种板子很多不稳定。我弄过好多个烦都烦死了

网友:
故障已经修复    U58无3V输出  在5VSB接了两个二极管 5V-0.8-0.8=3.4V  一路成功点亮

网友:
同意楼主是双路供电MOS管坏了直接把5VSB用导线接通1117输入端就行

网友:
楼主的动手能手能力真强

网友:
难道是这个电源5VSSB功率不够

网友:
U58无输出,那为何换了电源就好了呢、难道其他电源接上就有输出?

网友:
学习了 7楼 厉害  楼住也厉害

网友:
只能说修复了以后可以用原装的电源   但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还不清楚     挑电源的板子

网友:
学习中,不做评论

海韵之恋 -2 严禁灌水

网友:
排除法 一个一个来

网友:
这个是技嘉主板3VSB是双路供电电路转换的,这个电路出问题导致 待机电压低.

网友:
电源问题的可能性大

网友:
菜鸟来的~这问题我不懂!

网友:
北桥边的2个供电管先换掉,这个随时可能坏的,我遇到这种板,无论是否异常,这2个管子必换,可以减少返修几率

网友:
看看收获很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