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园网用户无法上网求助

楼主(2013-10-22):
此台式机连接电脑端网口用测线仪测试1236通,用别人的电脑设置IP网关DNS后可以正常上网,原以为是系统故障做完XP系统后发现还是上不去,换了一个外接的USB网卡故障依旧;故排除网卡和系统问题,具体故障如下:
1.本地连接通,收发数据都正常
2.不设置IP 网关 和DNS时可以打开内部校园网10.182.0.1正常
3.本机只设置IP没有设置网关时有时可以上内部网设置网关10.182.11.254后就上不去
4.没有设置网关时可以PING通内部网

网友:
那就该自动的试试呗。

网友:
看看路由器, 把你的MAC绑定下,试试

网友:
第一,先把电脑搬到别的网络接入试试看能上不能,若能上说明系统没问题,若也不能上换系统并着重看驱动有没有没打上的。
第二,第一步证明系统没问题再接入校园网,不行就联系管理员检查有没有上网限制、MAC地址绑定等问题解决。另外网线测试需要两头一起测试,并且实际上传输数据只要4根线:1236 or 4578就行。

网友:
这个问题,最好先联系一下网络管理员,重启一下你的电脑直接连着的那个交换机,可能就恢复正常了。

网友:
换网卡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