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4010 自动上电和7声报错

楼主(2013-10-22):
前天来了个DELL M4010 AMD主子,通电自动上电 电流跑到1.1A不动 等2分钟开始7声报错。
北桥 换过了,显卡新植过了。BIOS 也换过了,问题以就。有人修过没。指点下 。
补充内容 (2014-7-3 09:54):
闷 今天又遇到个一样的本子 7声响。
自动上电

网友:
这还是北桥不过的节奏啊

网友:
北桥问题,重新做

网友:
北桥没搞好。楼主。我遇到过。

网友:
北桥有问题,我遇到过几台了

网友:
遇到过直接换北桥吧估计重新直球也不行

网友:
应该还是北桥的问题。或者有断线。

网友:
应该是北桥没搞好,换个cpu试试看

网友:
北桥换来试试吧

网友:
这机子大多是北桥问题,不排除CPU的问题,楼主弄好了说下

网友:
我前天修了两台 7声报警 都是北桥问题

网友:
为什么不换个屏线试试,,DELL没有认得屏也会报警

网友:
应该还是北桥吧,不过有时候屏幕上半部分有问题也会报错

网友:
换换CPU试试
同意楼主:
0.0
同意楼主:

网友:
在找个BIOS试试就OK

网友:
北桥问题...

网友:
屏线问题 接触不好

网友:
还不行 换个CPU 试下

网友:
七声干北桥,八声干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