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750换南桥之后亮机大概28秒掉电,求不掉电BIOS

楼主(2013-10-22):
东芝L750 板号DABLGDMB80,没有PN码,跟L600做桥之后亮机20多秒掉电的故障是一样的,求修改过不掉电的BIOS。可交易

网友:
我遇到一台L600的开机显示2X秒必掉电,把CMOS电池拆了过了十来分钟左右(搞其它的事情去了)再插上去就不掉电了。楼主你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为什么确定是bios的问题呢,不是散热么

网友:
bios有些的确会引起掉电 东芝机器接的少 抱歉了

网友:
是不是有大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