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55循环重启

楼主(2013-10-22):
今接到一台联想G55 AMD的笔记本,毛病为过LOGO到光标就重启,BIOS进不去,拆硬盘、光驱、一直拆到裸机都是一样,换过内存、 加焊南桥也不管,  没招了 求大神们遇到过的帮助下!!!

网友:
去掉CMOS电池有测试过没有?如果还不行可以考虑先刷一个BIOS

网友:
同意楼上的,先刷bios,在换个cpu试试

网友:
AMD的板子 北桥问题出的多干嘛去动南桥呢

网友:
直接加北桥、不行再刷BIOS

网友A:
换北桥,应该就ok,,,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北桥,应该就ok,,,

直接换北桥是不是太冒险了

网友:
等待高手回复

网友:
楼主难道很少修到AMD的主板吗?为什么要先动南桥呢?G系列的机器USB容易坏,既然刷了BIOS,那就做北桥,多半是它的问题!

网友:
南桥问题,亮的机器关 北桥什么事

网友:
估计要换南北桥才能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