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款惠普笔记不认声卡没声音,后又出现用耳机有声音但电脑没声音的维修过程

楼主(2013-10-22):
本文描述惠普CQ40笔记本电脑没声音(开始为不认声卡接着是耳机有声音,电脑没声音等)的一例故障分析及维修过程,供笔记本用户及电脑维修人员参考。

维修类别:惠普笔记本维修
产品型号:惠普CQ40
主板型号:LA-4102P
故障现象:没声音
故障分析:声卡及转换电路

机器到手已经拆开了,板号LA-4102P。大概的看了下、CPU供电电路短路、主板也烧露铜了、飞线处理好烧坏的地方、开机可以进系统、检测发现没有声音。系统下面有声音的图标、在设备管理器里查看无声卡、怀疑是系统问题,但是重装win7系统还是一样。拆机继续检修发现声卡芯片、功放芯片都也被人更换过,正好有这个机器的料板、不管先全部换了在说、换了进系统没声音的故障还是一样。系统里声卡芯片都没有认到,这说明声卡的工作条件没有满足:供电、时钟、复位、检测发现时钟没有,声卡芯片的6脚HDA_BITCLK_CODEC这个信号正常应该是2V左右的、查来源。

C:\Users\acer\Desktop\1  不知道截图可以显示不。

此信号经过电阻R312进入了南桥、测量对地组织正常、断开电阻测量还是没有电压,说明南桥这边有问题。AF82801IBM的桥、说换就换、拆下南桥、看焊盘很好。处理的时候一不小心悲剧了、搞掉两个点:一个是南桥的供电3.3V、还有一个是个信号、飞好线做上去。开机进系统发现已经能认到声卡了、电脑放歌还是没有声音、用耳机有声音!尼玛问题还真不少!控制声音的相关转换电路还有问题吗?
C:\Users\acer\Desktop\2

继续查、从耳机接口继续查、测量发现8脚不正常、在正常的情况下应该为高电平、现在为低了说明电脑检测到耳机一直插入。

C:\Users\acer\Desktop\3

查看电路图发现到达Q114、在此处正常情况下是HP_DET#为高、导通Q114、使Q49截止、JACK_DET#为高、实际测量Q114的2脚为低、1脚1点几V、拆掉Q114一脚和二脚的都为3.3V、跟换Q114、开机进系统久违的声音终于出来了,至此这款惠普CQ40笔记本电脑没声音故障维修完毕。

网友:
上面图片没显示,发附件吧,按照顺序123.。

网友:
这么问题,修的不容易啊,楼主技术不错

网友:
学习 啦   声卡都没修过  悲剧。。

网友:
这货有重装系统后无声音通病,但重设bios后应该就ok了啊,lz这例型少见,不过很细心,专业,修好了,赞一个!

网友(2014-07-12):
这个没声音的故障还是真没遇到过,以后会注意了

网友:
厉害,我还没修过声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