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x220i笔记本版号ho225-3掉电保护

楼主(2013-10-22):
一台联想x220i笔记本裸板插电电流0.08-0.10之间瞬间掉为0按开关无触发,保隔电路瞬间保护,不知道从何下手维修啊主板上没有进水和烧坏的痕迹,瞬间电压量不到,求高手帮助啊

网友A:
应该还是有短路的地方吧,打一下主板主要地方的对地阻值

网友:
救命啊客户快把人催疯了,我吧保隔电路的第一个管飞了过去可是还是那个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还是有短路的地方吧,打一下主板主要地方的对地阻值

不是短路是有一个地方串路电感翘起来一端是5v一端是3v

网友:
对了最终也没有修好客户催的近修了一半客户急了眼要走了真可惜要不就能查查了

网友(2014-11-19):
为啥拔掉BIOS电池 自动亮机  插上BIOS 机器就不保护 不开机了呢?

网友:
一般掉电都是短路或者散热不良引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