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派平板电脑无法装WIN7系统

楼主(2013-10-22):
客户拿来一方派的平板电脑,它原装的是WIN7系统,现在系统坏了要重装个。进PE ghost完 ,重新启动还是出现机器拿来的现象,以为是版本不兼容换了许多个还是一样的,这儿我发现了一个现象,就是无轮你怎么格式化,怎么分区,只要你重新启动进PE看它的固态硬盘里原来文件都还在,保护了一样,我也进了BIOS看了一下设置,发现了有一个选项“hard disk write protect”,这个是硬盘保护,我已经把它关了的,还是GHOST不进系统,有哪位大师能讲解一下,小弟谢谢了。。。在线等

网友:
装win7系统,最好只分一个区

网友:
清空全部分区,

网友A:
请问楼主分区完保存没有 另外保护去掉 ide模式下分区

网友:
是不是集成的win7系统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分区完保存没有 另外保护去掉 ide模式下分区

都试过了一样的,我做了一下试验,进PE的时候在固态硬盘里存放一个文件,重新启动后再进PE看那个文件已经不在了,保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