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G41T M LX主板 内存供电1.17v 求助

楼主(2013-10-22):
板子是华硕P5G41T MLX 跑码跑到98 96 EE不动了,测内存供电为1.17v 测上下管,其中一个坏了,换掉还是一样的情况,看反馈电路,两电阻分别是1.32k 1.34k fb脚为0.8v都正常,电源管理芯片是APW7120 换掉还是一样,没辙了,本人新手望各位高手们能指点一二,另附点位图一张

网友A:
内存你插上没,有的没插内存电压偏低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内存你插上没,有的没插内存电压偏低的

插了 ddr3 单面1333的

网友A:
看这代码你先刷个bios,要是还是一样的话再去修内存供电,在换个内存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这代码你先刷个bios,要是还是一样的话再去修内存供电,在换个内存试试

bios早就刷了 连旁边的822排阻都换了 o(︶︿︶)o 唉 这板子一身的毛病

网友B:
应该将上、下管一起换掉。

网友:
那只有慢慢查了,有点位图就是希望

网友:
周边小的贴片电容是否拉低内存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将上、下管一起换掉。

2个都换了 还是不行

网友:
你测一下上下管G极电压对比一下好板,上管有没真正导通.

网友:
看看内存供电还连接什么线路,是不是内存的电压被其他元器件拉低了呢。

网友:
测下周边电容,电感,或者跑线吧。

网友:
尝试先修其他供电如cpu

网友:
测量7脚ops高电平,5脚供电和1脚启动电压比较,启动电压大于5脚VCC检查升压二极管升压电容

网友:
还有内存主供电会到9173辅助供电,看该芯片是否坏了拉低内存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