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40

楼主(2013-10-22):
    客户拿来是不显示  北桥容易出问题  就直接加焊北桥了  还是一样  求大侠们帮帮忙  这会是哪里问题??

网友:
加焊后电流有什么变化,是独显还是集显的

网友A:
这机子一般是北桥。。。加焊不行,重植球。。重做不行换芯片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机子一般是北桥。。。加焊不行,重植球。。重做不行换芯片哦。。

     手头又没这芯片   只能去订咯

网友:
试试北桥 实在不行换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