瀚视奇HK251 无法开机,指示灯不亮,确定是驱动板

楼主(2013-10-22):
瀚视奇HK251 无法开机,指示灯不亮,确定是驱动板,按键也有电压,请教那个给点思路,如果要改板子,请问用什么驱动板改,机器型号  HK251H       屏型号  HSD250MUW1-A00   主芯片是RTD2120L RTD2549D

网友:
先查电源板各组电压正常否?其次查驱动板各组电压正常否?再测ON/OFF开关电压有跳变不?再考虑驱动板程序问题?以上都排除后再考虑换驱动板哦。一般屏接口排线都双8位,30PIN的。。。。。。仅供参考

网友:
楼上正解!先取下驱动板,查电源板供电是否正常哈。。。

网友:
指示灯不亮,先查供电,电源板供电和驱动板供电

网友:
2楼说的比较详细了,按键上边光有电压是没有用的,还要看看有没有跳变。另外你可以参考一下所有按键的电压是不是一样,如果有一个不同的,估计那个低的就是漏电。按键漏电也容易把驱动板电压拉低,造成不开机的。如果电压,信号都没问题,一般就是程序的问题了。

网友:
来吃经验,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