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X电源保护

楼主(2013-10-22):
ATX电源保护一般是哪些原因造成的 其它都正常 就是触发风扇转一下就停哪 各项电压都正常 也无短路现象
对地阻值也都正常 不知是什么地方保护那
电源是TT的XP-550 PP
望高手解答

网友:
大部分原因是电容性能异常引起的。仔细检查一下看吧。

网友:
电源接在板上点的还是裸开的?如果接板上,可能是板有问题了,如经常遇见的有CPU供电模块坏。。。。

网友:
我也想知道电源保护了,怎么查。手上有个一电源输出电压低,保护

网友:
一般电源保护都是直接更换电源了。主板保护才比较难些。

网友(2016-01-01):
我也在想这个问题,手头有几个电源都是这样的问题,我把所有的滤波电容都换了也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