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V460上电1.35不开机

楼主(2013-10-22):
  今天接到一款联想V460笔记本,顾客拿来说开不了机子,接电源一看上电1.35,以为内不过,示波器一点有电压。仔细检查一番是内存旁边的U55芯片坏了!果断换掉,开机上电ok!

网友:
你这是开机无显。。。不叫不开机。。。

网友:
呵呵,通病修的很顺啊

网友A:
这是开机不显示,不叫不开机

网友:
怎么这么牛啊,地对地导弹

网友:
神啊。。。。。我还没碰过

网友:
修板就得细心,这个很重要。

网友B:
你也不讲下  怎么用的示波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也不讲下  怎么用的示波器

我有使用的课件,迅维提供的!

网友:
u55是V460的通病吗

网友:
U55是什么芯片,有什么作用的,

网友:
来看看的么借金额

网友C:
楼主卖关子啊,说说U55是什么芯片撒 你这样一说,大伙还得找图纸打开收看看U55是什么东东

网友:
修过两台网卡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开机不显示,不叫不开机

我打错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卖关子啊,说说U55是什么芯片撒 你这样一说,大伙还得找图纸打开收看看U55是什么东东

内存不过,肯定是内存供电啦!我也仅仅略懂一二!

网友:
昨天修了一台不认独显的V460

网友:
0.75V的,内存供电吧

网友:
看电流有没有跳变

网友:
有这知好的维修细路,值得学习

网友:
联想的机器,不知道怎么回事,故障太TM多了。。。并且高发BIOS 或者南桥。

网友:
内存不过不一定就是内存供电哦

网友:
怎么测出是u55坏的?

网友:
u55应该是产生内存电压的一半的电压0.75v的,是内存的rom供电,这种芯片很爱坏的,现象时不过内存

网友:
U55 是什么芯片, 通病?

网友:
修好请告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