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台机子的问题

楼主(2013-10-22):
昨天去售后给客户修电脑,客户说他的电脑运行的好好的,突然就黑屏然后就自动重启了,我过去看了下,不到一分钟左右就黑屏重启,果断拆开机箱吹了灰尘,好了点,不黑屏也不重启了,就收了人家40元回去了,结果第二天人家客户又打开电话说现在半个小时左右就黑屏重启了,拿了新电源过去看了,不是温度问题,那就是系统问题了,重给客户重装了系统之后,半个小时还是重启,换个电源还是一样,不知道什么解决了,人家两个电脑,中间还把人家客户的电源给搞的不亮了,现在是不是该考虑是不是电压不稳定了,今天拿个稳压器过去试试,有谁碰见过这个故障,人家客户家的网连的路由器,现在是两台机子都是这个问题,黑屏重启,高手支个招

网友A:
如果说时间一定的话可以看看主板上有没有器件发热,同时看看CPU风扇是不是正确安装 不要觉得是老手一定装好了。  如果一切都没有问题可以看看主板上电容是否有问题。

网友:
排除灰尘问题,裸机只留主板触发试试,如故障依旧,用手触摸看有芯片温度高的没 测各大3电路,不行清洗南桥

网友:
不可能两台机子都有问题吧,都是新机子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说时间一定的话可以看看主板上有没有器件发热,同时看看CPU风扇是不是正确安装 不要觉得是老手一定装好 ...

我用鲁大师测试了,温度一切正常,都在50度左右,再说了都是新机子,应该不会出现什么硬件问题吧

网友:
CPU风扇,或者检查显卡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用鲁大师测试了,温度一切正常,都在50度左右,再说了都是新机子,应该不会出现什么硬件问题吧

你这电脑用的是AMD的CPU么?
请把配置发上来,我看。

网友B:
电脑已经修好了,原来是人家断了一根电线,电压不稳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脑已经修好了,原来是人家断了一根电线,电压不稳

什么意思?火线和零线中断了一根吗?不太可能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