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600GT显卡的问题 电脑重启没有反应

楼主(2013-10-22):
很奇怪的第一次开机能正常进入系统 3D软件测试都没有问题 能正常使用,这时重新启动电脑,显示器上什么都没有,显卡风扇转动呢,主板CPU 内存都保证是正常的,拔掉电源放半小时后在开机,有能进系统正常使用 在重新启动电脑还是老毛病,请大虾指点一下是哪里的问题 自己上过BGA加焊了一下显卡芯片
cpu
芯片
显卡
掉电
11期荣生
这还不简单吗?测量检查呀!第一次开机卡是凉的,重启后卡是热的,各种供电是否正常?卡在你自己手上,只有通过检测才能知道故障的原因。

网友:
将显卡换到其他主板上试试

网友:
我就碰到过一片显卡,断电后可以开机.就是重起不开机,

网友:
有的主板挑显卡

网友:
换一个平台试试吧

网友:
我现在也是这个问题 AMD的板子就没事Z77的就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