铭瑄AMD主板有通病??

楼主(2013-10-22):
今天客户拿来4块AMD的铭瑄主板 3片是点不亮 供电都有 不跑码 烘桥 刷BIOS 还是一样  晕了  是通病还是巧合??大大们  求解啊

网友:
诊断啊 看什么代码 根据时序检修

网友:
跑码到什么代码停了、、?

网友A:
有些人修主板只图省事,理论都不去学,就上来问。

网友:
换CPU试过没

网友B:
总线测过?????????

网友C:
一步一步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些人修主板只图省事,理论都不去学,就上来问。

额  好吧  怀疑通病来着  所以问问

网友:
换过了  还是一样不跑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总线测过?????????

1.24  正常的吧  ??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步一步来,

恩呢   只是怀疑有通病  想取巧来着 嘿嘿

网友:
铭瑄AMD主板BIOS出问题多。。。习惯性第一时间搞搞BIOS。。

网友:
会不会是桥问题呀。还有你的工作条件都没说清楚别人怎么帮你呀

网友:
试试时钟芯片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