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PS51427不工作

楼主(2013-10-22):
原来是ISL6237 换了TPS51427 还是无待机 除了有VIN 19V  5脚是NC竟然为3.3V 其他均无电压,外围的原件全部查过了 ,无短路或断线,求大侠给个思路!!!!加急!!

网友:
这些电压都正常不

网友:
这些都没有

网友:
通隔离管那边的几个信号有过来没有的

网友:
就是左上那几个脚

网友A:
这个芯片的LDOEN是接地的 说明  只要VIN 有19V电压  就会出现LDO 现在你的没处电压  加电的时候芯片烫吗  如果不烫的话 建议你再更换一个试试  更换一个并不能说明问题

网友:
基准电压有么...

网友:
我都换了不下4个了

网友:
我也等结果、、修好了楼主公布下答案、、、

网友:
问题很显然:4脚 EN_LDO无开启电压,怎么会出LDO电压呢。

网友B:
LZ修好了吗?我这也有一台不知如何下手!

网友:
引用 网友B:
LZ修好了吗?我这也有一台不知如何下手!

这几天忙没时间修 还放着呢

网友C:
又遇见一个是6237的也是没有3V5V  楼主你量一下芯片应该接地的引脚是不是都接地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又遇见一个是6237的也是没有3V5V  楼主你量一下芯片应该接地的引脚是不是都接地了

恩  好的 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恩  好的 谢了

你的是什么问题

网友:
楼主修好了说一声啊,我也有个板子在一边扔着呢

网友:
ENLDO 和LDO有没有啊,NC不会有电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芯片的LDOEN是接地的 说明  只要VIN 有19V电压  就会出现LDO 现在你的没处电压  加电的时候芯片烫吗  如 ...

这个玩意不可能接地吧?什么机器?我的4736zg也是这个芯片有9v左右。。。自己的机器所以印象深刻!

网友:
这个 要慢慢来。 有时候突然一个想法 可能就搞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