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屏幕闪

楼主(2013-10-22):
屏幕显示2秒,然后变黑,然后又显示2秒,反反复复,发现液晶屏有一处很烫,拆开后发现有个标示为100的芯片很烫,是否换掉这个芯片就正常了?

网友:
换换试试吧  是LED的屏吧

网友:
100的是电阻吧。。。。看烧了没

网友:
肯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
换换试试吧    不一定它坏有时其他的地方坏了它也发烫,你的是LED的屏吗?

网友:
问题描述不清,不太好判断,什么本本,屏的类型。。。?

网友:
HPCQ511 ,14寸的lcd屏幕

网友:
最直接有效就是换个屏上去测一下就知道了,再测一下高压条的工作条件。。。屏灯管。。。

网友A:
你说的是屏背面的电路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是屏背面的电路吗

就是屏幕背面的电路

网友:
果断先换掉,不正常再找原因。

网友:
先换掉,看看还有没有,应该是有短路的,换掉不行,要看看周围的元件

网友:
你说的对

网友:
先换屏看看    多半是灯光问题

网友:
屏坏了吧

网友:
发热就必须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