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l400 这是什么情况??

楼主(2013-10-22):
前两天接到一台sl400  触发掉电。拆机 发现动的地方不少啊,又上电试了一下正常了。。这个客户很急,第二天早上必须修好,,这正常可怎么搞。。看见待机芯片TPS51120被动过,我就给他加焊了下。然后试一下没问题,第二天早上又试了下没问题,以为好了。客户拿走了。。
今天,这个客户又来了,说还是老问题,插电一看,果然是。拆机,把客户支走,开始修拉!  裸板插电电压跳动 0.003 0.026 这个样子  测了下待机EN跳动的 追查到EC VSUS_ON在跳。测了下EC的复位,快乐的跳着,查了下上拉+3VA_EC 很稳当。怀疑是不是EC不好。随便戳了下晶振,电压不跳了?复位也稳定了?  就加焊了下晶振 加焊了EC 。插上电一试老样子,EC复位还是跳,由于没有这个EC芯片,我就把EC复位上拉电阻取下来测了下 阻值正常啊,我就想不接电阻短接试一下。 我去  能上电了  亮了。。我就不信了  把电阻装回去 还是老样子 掉电!!最后我把电阻取下来  正常了。。!!!!这是什么道理  ?

(有电阻的时候,戳了下晶振,电压不跳了  复位正常了,但是不能触发),表达能力不行,不好意思哈~~

最后我把电阻取下来 短接 正常了!!!  最后一句是我补充上去的  就是要说明电阻式正常的~

网友:
查上拉电阻前级,最好更换ec后再看看。。。

网友A:
 修好了再分析下吧 您手里有机器不做个分析

网友B:
修好了,么

网友:
奇葩,还真是奇葩,算是学习了吧。。。。当时机子在手,应该好好分析一下啊。。。

网友:
插了下晶振复位就正常了阿,那后来怎么处理的呢

网友:
最后我把电阻取下来 短接 正常了!!!  最后一句是我补充上去的  就是要说明电阻式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好了再分析下吧 您手里有机器不做个分析

最后我把电阻取下来 短接 正常了!!!  最后一句是我补充上去的  就是要说明电阻式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修好了,么

最后我把电阻取下来 短接 正常了!!!

网友:
换个一样的电阻上去试过吗?电阻会有问题吗?打个波形看看

网友:
呵呵,还真怪呢~!

网友:
修台式机碰到过 最后换掉的蓝桥

网友C:
复位电路 这样也行  会有隐患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复位电路 这样也行  会有隐患吧

机器已经拿走了,等着看吧。

网友:
这个。。。还真没这样修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