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求助啊,DELL 2709WFPb

楼主(2013-10-22):
接到一台戴尔的显示器2709WFPb,症状是这样的,通电不显示,控制板按键不管用,高压包有通电的,现在我是怀疑驱动板的程序坏了,谁有这款显示器的程序啊。谢谢了

网友A:
刷了不一定能好,改个试试

网友(点评):
你说该驱动板啊?

网友B:
有板号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板号吗,,,,

板号:4H.0GY01.A01

此机维修费500都不算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板号吗,,,,

不知道在哪里看板号呢,纯新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了不一定能好,改个试试

对啊,改革实施

网友C:
请相信我这个机器 那个BGA封装的主芯片容易空焊  加焊好不了就换  程序坏我基本还没遇到过

网友D:
我都有一台
相同问题
只有电源蓝灯亮上网看过有人说是开关板有问题

网友:
你先确定   供电都正常吗?

网友:
双10位你刷双8位试试,我分析关键是分辨率支不支持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请相信我这个机器 那个BGA封装的主芯片容易空焊  加焊好不了就换  程序坏我基本还没遇到过

我按你说的试了下了,好了一台,现在还有台是别人修过的,又坏了,情况是这样,电源有的,指示灯也亮的但是不可以控制,屏幕不显示。我也加焊过了,还是老样子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都有一台
相同问题
只有电源蓝灯亮上网看过有人说是开关板有问题

你解决了吗?   我还有台是这样的问题,也是管控制的芯片失焊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我按你说的试了下了,好了一台,现在还有台是别人修过的,又坏了,情况是这样,电源有的,指示灯也亮的但 ...

电压都正常吗  像这种情况一般是缺电压或者程序引起的 你一个一个排除

网友:
成功維修了

网友F:
请问各位,你们的2709是怎么修好的?
我的2709也出问题了,驱动版坏了,不知道怎么维修

网友:
具体的故障一开始是蓝色LED常亮,没有显示
我插拔几次电源后,现在已经完全没反应了,无法开机

网友:
我淘宝上买过2块驱动版,一块换上去故障依旧,另一块换上去,机器可以开机了,但是按键的时候有蜂鸣声,偶尔有显示,但是立刻黑屏,还是不解决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压都正常吗  像这种情况一般是缺电压或者程序引起的 你一个一个排除

电源绝对正常的,我拿那块好的驱动板套过,很OK的,还是驱动板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F:
请问各位,你们的2709是怎么修好的?
我的2709也出问题了,驱动版坏了,不知道怎么维修

人家不是说了吗? 把那个封存的BGA加焊。

网友:
能修这个驱动板的才是“牛人”,估计广州有人能修,这个驱动板新板要一千多呢,
二手板估计都要800左右。

网友:
去 DELL 售后问问

网友:
我的屏幕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实在是不舍得扔掉
能想办法修好最好了
现在的27寸都是高分辨率,点距太小了。

网友G:
淘宝上有家南京的“金陵小栈”,他家应该能修,我在他家修过其它驱动板,不知道他家是否肯接单板维修,你可以问一下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G:
淘宝上有家南京的“金陵小栈”,他家应该能修,我在他家修过其它驱动板,不知道他家是否肯接单板维修,你可 ...

谢谢,我联系下

网友E:
引用 网友G:
淘宝上有家南京的“金陵小栈”,他家应该能修,我在他家修过其它驱动板,不知道他家是否肯接单板维修,你可 ...

对了, 你有没有认识的在卖这个驱动板的啊? 客户说修的不保险,就是想买块新的。

网友G:
能找到肯修的,就很幸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能找到肯修的,就很幸运了

哎呀,那就悲剧了。客户喜欢转牛角尖,给修好了,他就是要换版,害得我们有钱都赚不到

网友:
最好是先查驱动板上的5v过去没

网友:
引用 网友E:
对了, 你有没有认识的在卖这个驱动板的啊? 客户说修的不保险,就是想买块新的。

这么多年前的产品,哪里去找全新的?

网友F(2013-11-21):
引用 网友E:
对了, 你有没有认识的在卖这个驱动板的啊? 客户说修的不保险,就是想买块新的。

让你客户把他的驱动版卖给我得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F:
让你客户把他的驱动版卖给我得了。

呵呵,要是找得到新版,我一定卖给你哈

网友:
引用 网友E:
呵呵,要是找得到新版,我一定卖给你哈

我刚查到一篇修复2709的文章,故障原因是驱动板上的电容老化,更换电容后解决问题。
wolflsi.pixnet.net/blog/post/40486989-dell-2709wfp%E4%B8%8D%E9%A1%AF%E7%A4%BA%E7%B6%AD%E4%BF%AE
这个link可能需要翻墙

网友:
据说2709w驱动版上的AD供电电路容易出问题,
哪为帮我介绍一下,如何检查AD供电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