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条灯管接口深入分析

楼主(2013-10-22):
如下图,这是个4灯大口高压条,其中1,2脚分别连接高压包的2个引脚。3,4脚相连并接到高压板的集成电路引脚。如何用这条高压条接双灯管或者4灯管?另外灯管是不是分正负极?

这也叫深入分析,哥被你雷了.....
C你M啊,标题党,就你这B水平还深入分析。滚

网友:
经测试,1脚接灯管正极,2脚和3脚短接,4接灯管负极,这样改双灯管不能点亮。

网友:
灯管不分正负极吧。。另外你可以买4个高压包的板子。那样不管上几灯都可以。

网友:
你没搞错吧胡闹啊你

网友A:
果然是菜菜哎2.3脚怎么能短接呢这个一个接口就相当于可以接二个灯管的,而且灯管是不分正负级的啊

网友:
这个可以接四个灯管的一脚和三脚接一个灯管二脚和四脚接一个灯管试下

网友:
瞎搞什么啊  买个4灯的灯管

网友:
接4灯是没问题的,本来就是4灯的高压板。但是接双灯是不行的,会保护的。至于怎么接,建议你加上灯管座来连接,不要自己用飞线的方式。

网友:
不分正负极

网友:
高雅很危险的

网友:
有些场合要4灯改双灯的,所以研究下。
灯管不分正负,那么为什么有条引线比较粗,另一条比较细呢?而且灯管的插头是不能反插的,反插不下的。

网友:
23短接是因为只用一个灯,这个接口短接为了高压板不产生保护。

网友:
两个 并接的可以算是负极  其他两根算是正,  灯管不分正负,两个大口是四灯的高压板!

网友:
不是很明白,但想可以学一下经验。

网友:
4灯改两灯需要把34脚并一个4KV的电容或直接短接

网友:
我都是直接换高压板的说

网友:
这个高压板不是很好哦,有种蓝色板的好些发热小

网友:
这就是一个四灯大口的高压板,把34短接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果然是菜菜哎2.3脚怎么能短接呢这个一个接口就相当于可以接二个灯管的,而且灯管是不分正负级的啊

四灯的就接四灯的,两灯的就接两灯的,搞那么复杂做什么,浪费时间

网友:
高压输出端是交流电压,这个我到不知交流电怎么分正负。灯管的接头有两条线一根是粗的为H 电平,细的一根为L 电平。

网友:
四灯的就接四灯的,两灯的就接两灯的,搞那么复杂做什么,浪费时间

网友:
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
直接接上就可以呢,接2根和四根都可以的,接2根的把另一头全部短接就可以呢

网友:
i不用这么麻烦吧.呵呵

网友:
改成双灯的好像不行,四灯的还可以,灯管的两根粗线分别接1,2角,两根细线接到3,4角

网友:
就分析到这?

网友(2013-11-21):
不建议直接飞线

网友:
真没看出是怎么深入的

网友:
本来就是四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