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液晶显示器平时正常,过一段时间屏上会出许多条线, ...
惠普液晶显示器平时正常,过一段时间屏上会出许多条线,过一会断电再试试又正常了

楼主(2013-10-22):
情况就这样了,一会正常,一会不行
液晶显示器

网友:
哇 是吴尊啊-.-
先换条屏线试试呗
或者用通用板点屏 试试看

网友:
有线一般是屏背板出问题了吧

网友:
液晶面板坏了 出线的时候用有拍显示器 有时候会消失有时候会增加

网友:
屏软排线 虚焊

网友:
用的时间长了 就会这样啊 可能是屏的问题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