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SL410K 集成板 ISL6266A 无5V 无3.3 V 求助

楼主(2013-10-22):
机器IBM SL410K
                 故障现象: 按开机键 指示灯亮了一下就灭了,CPU风扇一转就停.

                  拆机查看,发现 IO 8502表面有一小块烧焦,28脚烧黑了,果断花5块钱购买了 IT8502E -JXA  换上,换好后开机故障现象依旧,再查发现PF2保险烧了,找了块废板弄了个保险换上.再开机,郁闷故障现象依旧,拆CPU下来,上假负载查,无CPU电压 ,找了论坛资料知道 是ISL6266A负责的,刚好手头有一块板上也是这IC ,就拆下换上了。但故障依旧,查发现20脚有19.9V  22脚无5V  44脚无3.3V 到这里不知道查下去了.在论坛下的图纸跟我的都不一样,我的板是集成显卡的,听说这机器分独立显卡和集成显卡,求大侠帮个忙分析一下,给个图纸啊.谢谢了!

网友:
没看明白 你说的什么

网友:
写得很多,重要的没有,描述不清楚!公共点,电感,。。。?刚插上电源时电流多少,或到哪里就掉了?都要测下的哈!

网友:
俺是小白啊.不好意思啊.大侠...

网友:
主要没有电流表

网友:
ISL6266A有主供电那么不出3V 5V就得查开启信号是否正常

网友:
大虾,给个图纸啊,电流我借个表测量一下

网友:
没有怎么看懂,ISL6266A的20脚是VIN有19.9V正常,22脚是VDD,44脚是VR_ON,楼主有在其他电压都正常的情况下去测量CPU电压的吗?要不然其他的电压都没有出来怎么会有CPU电压呢?

网友:
像我这样,应该着手查那里。是IO 还是门电路.现在脑子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