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们,T400求助。。。。。。。。

楼主(2013-10-22):
现在T400是这样子,上电可以亮机,也能听到0251.0271  嘟嘟两声报警,就是屏幕没有任何显示,一点反应都没有,外接也是一样。但是主板的确已经亮机了,屏幕确定是好的。求指教

网友:
T400显卡门你不知道吗

网友A:
这种是显卡问题,拆下来植球重装上去就可以了,前不久才修过一台

网友B:
外接应该亮的,转接过程没有搞好吧!仔细看下有暗影吗,再拆开屏检查哈!

网友A:
这个确实是个通病了,楼主别犹豫了阿,直接杀显卡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是显卡问题,拆下来植球重装上去就可以了,前不久才修过一台

好吧!我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外接应该亮的,转接 过程没有搞好吧!仔细看下有暗影吗,再拆开屏检查哈!

屏幕百分之百是好的,在别的机器上点亮了

网友:
学习了 我之前也遇到这种问题不知道怎样判断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确实是个通病了,楼主别犹豫了阿,直接杀显卡

好吧!我就干显卡了

网友C:
你描述清楚点到低是不显示还是提示0251,0271

网友C:
是暗屏吗我晕说的不清不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描述清楚点到低是不显示还是提示0251,0271

插上喇叭能听到0251,0271的报警声,但是屏一点反应也没有,就跟不亮机的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暗屏吗我晕说的不清不楚的

不是暗屏,主板已经亮了,但是屏没有一点反应

网友C:
那就是显卡问题啊哎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就是显卡问题啊哎

好吧!我直接杀显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就是显卡问题啊哎

等我胜利的好消息吧

网友:
不过这个显卡门 可有点棘手啊

网友:
显卡门 通病

网友D:
会不会是BIOS呢

网友E:
显卡,杀显卡吧

网友:
这本及时个垃圾

网友:
被你绕晕了,你看到亮机了吗?如听到两声报警你怎么能确定就是0251 0271。。?如是听到的,整显卡啊,还待何时!?

网友F:
显卡 这个是T400的通病 直接植株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会不会是BIOS呢

我刷过BIOS了,不是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显卡,杀显卡吧

好的,谢谢

网友:
各位大神,显卡已做,涛声依旧啊,悲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显卡 这个是T400的通病 直接植株就好了

不行啊,和原来一个样子

网友G:
植过也不行,只能换块新的显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植过也不行,只能换块新的显卡了

我现在判断肯定不是显卡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