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图中的问题

楼主(2013-10-22):
请教大家,电路图中的P-EN是什么意思。它是一个什么信号。不要告诉我它是开启信号,我想问它是什么的开启信号?

网友(点评):
要看这个信号去到哪些电路,具体分析它开启了什么电压。

网友:
pwr-open?电源开启?答案仅供参考

网友:
这个最好要看看信号的来源才可以确定

网友:
有没有人快来回答啊

网友:
像个保护电路

网友:
还真难倒了各位朋友吗?

网友:
EN是开启信号 供电开启?个人理解 求大师解答

网友:
这个应该是台式机的电路图啊~~~那个意思是电源开启信号吧~~~没有全图不好看呢

网友:
楼主真是牛人,就这一小部分图就能知道开启什么信号?就好比,一个病人,如果别人只带去一支砍下来的手让你看,你能知道他得的是什么病?那个信号得去看控制什么,后极到了哪里

网友:
最好还是查一下,都有哪些用到这组字符,顺藤摸瓜就能解决问题。

网友:
仅仅是一种图纸的标示而已,并非一定是开启信号。。。。有点像是到 屏 的意思

网友:
这个要结合图纸走向来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