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F41升级CPU后性能反而下降?

楼主(2013-10-22):
联想F41原来的CPU是T2390,升级到T7500后,测试性能反而下降,用CPU-Z测试,发现T7500原来的前端总线由800降到了533,进BIOS发现没有选项可以设置,于是升级了BIOS,可是CPU性能仍然没有变化。主板是960的,是不是它锁频了?有办法解决吗?
cpu

网友:
CPU有问题。

网友:
在换一个 试试看看还是这样不

网友:
CPU 坏的吧 再换个试试

网友:
同样怀疑cpu

网友:
升级BIOS 吧

网友:
换个低点的试试

网友:
t2390 945或者以前的主板,t7500是965的,能亮就不错了,还要求性能?

网友:
是960北桥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