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MBX-224黑屏求救

楼主(2013-10-22):
客户拿来一台SONY PCG-61211T 客户讲是黑屏,接可调电源开机,屏幕正常显示进系统,一切正常,断电后再开不亮,外接正常。查电路LCDVCC电压没有,这个电压由LCDVCC_EN信号控制U17转换而来,该信号为0.8太低,查该信号由显卡直接过来。另外INV_BRADJINV_ENABLE也为低电平这两路信号均有U89门电路转化 2ATI_INV_EN为低电平,该信号为背光使能信号也是由显卡直接过来。ATI_BRADJ也为低电平,也是由显卡发出。接口处没有找到寻屏信号。于是加焊显卡,加焊完接上屏正常显示,进系统,反复开机3次均正常,装机再开,发现又不亮机。重新直球,又正常显示,反复开关几次,又黑屏了,黑屏时外接正常,上述几路信号均为低电平,换显卡后外接正常内屏没再显示过。请问各位 SONY MBX-224 VPC-EA系列

网友:
放了1个小时后再点 屏幕又亮了 断电后就又无显示

网友:
自己顶一下 啥原因啊 各位大师

网友:
是不是系统待机了哦。还是说开机没显示呢?

网友:
开机 平不显示 外接正常

网友:
哪位大师能帮帮我?

网友:
是黑屏有影,还是连影都没有?

网友:
没有影  黑屏 不是暗屏 外接显示

网友:
哪位能给我讲讲啊?啥原因?还有这个机器寻屏信号没有吗?

网友A:
谢谢上面两位 找到问题了 SONY笔记本 很多会有一组开关,用于选择屏,显卡直接从该处获得屏的信息,因此不需要读屏,该组开关用久了会氧化,因此显卡无法获取正确信息 就不显示或者显示不正常,白屏、分辨率不正确等故障。以前没修过这里,费了好大周章,让大家见笑了。谢谢!

网友B:
我这也有一台 索尼  也类似这德行,修了一天了··  奶奶的还是不好。你查一下那个屏开关吧。你这个问题似乎是那个开关老化了

网友(2013-11-22):
RE: SONY PCG-61211T求救

今天接到一款索尼的本本是PCG-61211T,开机用一段时间会黑屏。客户描述看小说用的时间长一点,看电影就用很短时间就黑屏拉了,请教各位这是什么情况?显卡挖已经干过啦

网友:
各位指点一下,拜托咯

网友:
楼主 我 的SONY有时候可以显示有时黑屏 你的怎么弄好的 。。。。。。。。。说下
和你的差不多  有是放段时间可以显示  有事怎么点多不行

网友(2014-09-16):
我的是进水后暗屏,换了屏还是不行,屏接口背面的保险也没问题,有电压,不知道哪 里的问题了]

网友:
楼主怎么不把图片和位置,那个开关说出来啊。现在碰到一台一样的机子

网友:
第一次知道这机子有这种开关,又增长见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上面两位 找到问题了 SONY笔记本 很多会有一组开关,用于选择屏,显卡直接从该处获得屏的信息,因此不 ...

问下楼主开始什么名字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上面两位 找到问题了 SONY笔记本 很多会有一组开关,用于选择屏,显卡直接从该处获得屏的信息,因此不 ...

SONY笔记本还会有这组开关!机械开关?在哪个位置?

网友(2014-10-24):
楼主能告诉下是什么开关吗 我也有一台这样的机子 求说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这也有一台 索尼  也类似这德行,修了一天了··  奶奶的还是不好。你查一下那个屏开关吧。你这个问题似 ...

你说的那个开关在那个位置?索尼还有这个开关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上面两位 找到问题了 SONY笔记本 很多会有一组开关,用于选择屏,显卡直接从该处获得屏的信息,因此不 ...

我看了整个板子都不见那开关啊?楼主你说的是那个位置。好经验要分享嘛。别人都有来帮你的。大家相互帮助嘛

网友(2014-11-24):
我今天也修了一台MBX-224,加电到1.8A再掉到1.5A左右,外接不显,由于手上是单板所以没接内屏测试。
差一点就换显卡了,但查到显卡供电正常,PCIE-VDDC也是正常的,LCDVCC、INV_VRADJ和INV_ENABLE都有3.3V,所以没换显卡。
最后查出就是这个开关的问题,捡了个便宜,呵呵……

网友:
楼主你说的是那个位置。好经验要分享嘛

网友:
你说的是什么开关  是关屏的开关么

网友:
我今天接到一台61212T的机子   也是黑屏  外接显示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