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假死机你怎么解决?

楼主(2013-10-22):
电脑死机是常有之事,那么到底是真死机还是假死机,你知道多少?下面要讲解的就是如何对付电脑假死机。

1.开机假死。有时候开机进入桌面后,鼠标会变成圆圈,然后一直是忙碌状态,又无法结束,只能是强制关机。下面我们来分析一下出现这类问题的原因:首先,当电脑的硬件是初级双核处理器以及1GB内存以上时,我们只需要安装原系统便可以,根本就没有必要安装各种所谓的Win7精简、优化版本。其次,在使用优化软件时要适度,我们可以用优化软件来对一些系统辅助功能进行设置,比如清理右键菜单、增强发送到功能等等,而系统核心设置不要轻易去更改;最后,有可能是超频导致这种问题发生。如果你是在超频的时候发现出现这样的问题,尝试降低一下外频、内存的频率,或者先暂时不要超频看看能否解决问题。

2.莫名假死机。这种问题一般表现为间歇性的,有时有问题,有时没有问题。所以我们不好对其进行具体分析是哪个操作所导致的。那么就从大的方面来入手吧:首先更新一下硬件的驱动,主要是显卡、主板以及网卡的驱动,测试版的驱动谨慎使用,最好是安装通过了微软认证的WHQL驱动。导致问题发生其实有可能是电源管理计划的设置,系统默认的电源管理计划有三种:节能、平衡、高性能,其中的硬盘都设置成了过一定时间关闭。把里面的时间设成0,就行了。

3.当我们打开许多文件或者视频时,资源管理器出现崩溃的情况。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可能是由于需要建立大量的缩略图,如果电脑配置稍差的话就很容易出现这个问题。那么如何解决这类问题呢?首先,打开任意一个文件,把右上角“视图”更改为“小图标”。然后点击“组织”,选择“文件夹和搜索选项”,在“查看”设置中把“始终显示图标,从不显示缩略图”前面的勾选上即可。

4.复制文件时出现故障。这个问题主要是在资源管理器中复制、移动、改文件名就很容易崩溃,有时资源管理器自动重启,更多的时候是停止响应。解决其问题,首先先关闭文件缩略图之后再来复制;其次,还可以把一些快捷方式,附加到开始菜单里面,然后再去掉附加到开始菜单里的快捷方式,之后再进行复制粘贴,这样或许问题就可以解决了。

5.右键点击分区盘符时电脑停止响应。在资源管理器中右键点击任意一个分区,鼠标指针一直是圆环形的“运行”状态,两次点击资源管理器窗口右上角的关闭“X”按钮,提示资源管理器“未响应”,强行关闭之后导致资源管理器重启,然后恢复正常。解决这类问题,首先shift+右键点击 “资源管理器”,点击右键菜单的“属性”,然后在快捷方式-目标中键入%windir%explorer.exe即重新定位到系统默认的“库”,即可解决问题。或者,键入 %windir%explorer.exe , (explorer.exe 后面加个空格和逗号),这样可以直接打开计算机而不是库。
此外,在使用各种软件时,建议大家使用其最新版本。
(本文来源:u大师,u大师U盘装系统,u大师U盘启动盘制作工具)

网友:
这是混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