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em 掉线如何解决?

楼主(2013-10-22):
用Modem拨号上网是许多人用来联网的一种方式。有时候通常会遇到明明已经拨通ISP,可就在验证用户名与密码时却掉线了,特别是在高峰期这种情况尤为突出。那么,如何解决此类问题呢?下面就以Windows 98为例来具体说明。

1.删除不使用的协议。为了提高拨号的成功率及机器启动速度,当你在使用单击上网的时候,可以把除TCP/IP协议之外的所有协议都删除掉。进入“我的电脑→控制面板→网络”,选中除TCP/IP协议之外的协议再单击删除就可以了。

2.配置拨号连接。打开“我的电脑→拨号网络”中选择所使用的拨号连接,鼠标右键,选择“属性”,再选中“服务器类型”标签,在“高级选项”中把“登录网络”前的对号去掉,然后把“允许使用的网络协议”中“NetBEUI”和“IPX/SPX兼容”协议前的对号去掉,单击确定返回。

3.修改注册表。在“开始→运行”框中键入Regedit,单击确定打开注册表编辑器。依次打开HKEY_LOCAL_MACHINE\ System\CurrentControlSet\Services\VxD\MSTCP,找到键名为NameSrvQueryTimeout的项——它就是域名服务器超时计数,在计数值的时间内会收到域名服务器的回应,则域名服务器会收到本机的请求。一旦这些都没有收到回应和请求,请求将会重新发送,或者做超时错误处理。所以我们可以将此值变更更大来提高连接的成功率。根据自己不同的情况,可以提升到5000左右,最大不超过65536。这样再来拨号试试看,问题是不是解决了呢?
(本文来源:u大师,u大师U盘装系统,u大师U盘启动盘制作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