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开一下就灭

楼主(2013-10-22):
联想15寸LCD显示屏,刚开机屏幕是正常的,可是一进入欢迎界面就屏幕自动关了,再按下显示屏电源键就只能维持两秒就又灭了。请问各位大虾们,问题一般会出现在哪?

网友:
显示器上的问题

网友A:
用强光侧面能看见桌面

网友:
显示器背光坏了。。楼主这个都不知道啊??

网友:
估计显示器问题

网友:
这类故障通常是高压板保护,故障原因在高压板或灯管,高压板有电流平衡保护,某一路高压线圈虚焊、驱动MOS管(或三极管)坏、单路供电保险(0欧姆电阻)开路、任一个灯管老化烧坏均表现为背光一亮就灭。先用通用高压板试点灯管,判断故障在哪个部位再进行维修。

网友B:
高压坏着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用强光侧面能看见桌面

背光电路故障,有可能灯管老化引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高压坏着

你也修显示器啊?

网友:
晕,这种问题还发贴出来。

网友:
电容可能性很大   高压部分

网友:
楼主,换个灯管试试,这种情况灯管坏的可能大一些。

网友:
高压,也有可能是电容

网友:
测5706
换5706

网友:
应该是电容坏了。

网友:
高压板坏了

网友:
亮一下会灭  不是灯管就是高压

网友:
赞15楼,加焊高压线圈

网友:
6楼已说得很明白了,可以按此方法去维修

网友:
这个问题是灯管多些   不就是高压板

网友:
灯管或这电容

网友:
暗屏,换灯管

网友:
高压电路或者灯管问题

网友:
汗,暗屏,看你这情况估计是高压问题,灯管的话估计开机都会灭的

网友:
高压板或者灯管咯。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背光电路故障,有可能灯管老化引起的

为啥都想到灯管呢,高压出问题了,不给灯管供电,不还是暗屏么

网友:
此类故障维修分2步走:1先观察高压条附近的滤波电容是否有鼓包现象,有则更换测试如果没有进入下一步、2外接灯管测试,外接灯管正常说明灯管有虚焊、老化现象直接全部更换即可,如果外接后故障依旧需要先测量高压条前端滤波电容电压例如它是16V470UF电压为12V,2路输出不均衡或偏差很大说明前级电路问题如果正常说明高压条有虚焊或老化现象,老化直接更换,虚焊需取下用壁纸刀刮掉氧化层重新焊接。

网友:
这个一般就是显示器的高压部分或者灯管的问题,灯管的问题就不说了,高压部分一般的换个通用的高压条也能好,还有一种联想的15的和17的一种高压部分极容易虚焊,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为啥都想到灯管呢,高压出问题了,不给灯管供电,不还是暗屏么

只提供两个方案,真正要干活的,是靠自己,不是靠它人!

网友:
灯管或者高压

网友:
先要区分是高压还是灯管有问题 在确定

网友:
暗屏呀     不是高压板  就是灯管呀

网友:
高压板5707有一组肯定短路了,换了直接秒杀,换号后必须加焊高压线圈和高发热量的芯片,这板子容易虚焊~

网友:
拆了看看有没有电容鼓包的  没有在看高压  最后在看灯管

网友:
无论是高压故障,还是灯管故障,你都得用替换法试一下。前提是你必须有合适的板和灯管。

网友:
应该就是高压部分坏啦      LED的背光很少出问题

网友:
一般是背光板的问题

网友:
高压板的问题,检查高压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