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ACER4720g 真奇怪!!

楼主(2013-10-22):
待机0.17 偏大 换EC 待机001 开机 外接OK 装屏待机001 开机003 再开 没反应 也没3V 5V 检查发现单独插屏线 L3 屏供电短路
单单一根屏线 插上就短路 不插Ok 我就郁闷了 这是什么道理啊 哎
ACER
供电短路

网友:
屏线断了。。里面的线芯和外面的屏蔽线之间连线了都会这样。。要不就是屏上有短路的地方了。。。

网友:
估计屏上有短路 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