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L410独显 声卡怪问题

楼主(2013-10-22):
昨天接SL410独显,顾客拿来说没有声音,我开机后进设备管理器里面看有声卡硬件。心里默想系统,开始这东西好弄,给顾客说先从装系统4看看,装好40元,顾客同意,装完XP系统后,还是一样。找得到声卡没有声音。后来我说不行,要把机子放在这里。顾客走了后,我拆机后,一看这声卡芯片家里有,二话不说,先换了再说,换了芯片后,加电进系统,故障还是一样。加电测声卡供电都正常。我再回想到系统,难道XP不兼容。随时换了一个WIN7系统还是一样,WIN7系统右下角小喇叭上面一个红叉叉,显示“未插入声卡或耳机”请大峡们指点~!

网友:
和功放一起换了,再试哈。。。

网友:
这个很好搞的 查南桥到声卡的条件  要是还搞不好 快递到广州这里 50元帮你搞定吧

网友:
声卡到南桥的工作条件都查了么?不知插耳机是否有声音,楼主什么都不测上来就换声卡是不是太草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