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window7 验证码 老是不对 用XP就可以 管理员试下。

楼主(2013-10-22):
为什么window7 验证码 老是不对 用XP就可以 管理员试下。

网友(点评):
经检验,验证码输入正常,没有出现你所说的情况。请查看是不是你浏览器的问题,建议清理下缓存或者在别的浏览器试下。

网友:
怎么可能,我一直都是win 7体系统,没发现你说的现象。

网友:
哪有没有用过的验证吗给你用哦

网友:
LZ说的是登录的验证码吧。试一下选IE的兼容模式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