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60奇怪故障

楼主(2013-10-22):
B460,客户说是打雷坏了,开不了机,测了网卡确实坏了,更换后,能开机了,一插电就自动开机,每次电流都不一样,更换了HM55,开机芯片后故障还是一样,求高手

网友:
干南桥吧,。。。。

网友:
查ec的引脚

网友:
那现在不是开机无显示了吗?就按时序检测吧

网友:
自动加电属于正常吧。。。。查查cpu供电。。。

网友:
能显示不?   BIOS电池有没上啊

网友:
现在是反复开机-重起-开机-重起,而且每次电流都不一样

网友:
应该还有不良器件  这个要细细查了

网友:
IBM的拔掉BIOS电池会自动开机的。

网友:
雷击的主板很难说,上电的时候先确认各电压是否都有了,有时候雷击的连cpu都干掉了

网友A:
看BIOS电池是否有电 或者进bios是否保存。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BIOS电池是否有电 或者进bios是否保存。

不管BIOS有电无电都是自动开机,反复重起,电流有时候0.07.有时候0.2几

网友:
有谁遇到过类似情况,分享一下

网友:
雷击的机器很难修的哦。B460的板子还挺贵。

网友:
刷过bios么?试试吧。。。

网友:
南桥可能没做好,在做一次

网友:
刷个BIOS试一下

网友:
楼主后来搞好没

网友:
楼主弄号码,给大家分享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首先确定你的CMOS电池有电或电压偏低不?仔细检查一下RTC电路!再者你得确认你的新换的网卡芯片本身好坏或者 ...

网卡摘了也一样

网友:
3V,5V供电正常

网友:
看南桥焊好没有,再检查下CPU及CPU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
应该还有短路,先看所有的电压都出来没

网友:
雷击的机器确实不好修!

网友:
有没有高手啊

网友:
自己顶下,别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