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进系统后死机,进PE也死机

楼主(2013-10-22):
开机进系统后死机,显卡,内存条,电源,都换了,还是死机,重做系统过程中也死机

网友:
现在只得排除硬盘的可能了,可是硬盘没有坏道也

网友:
温度 也是导致死机的原因之一哦

网友:
看下主板的供电

网友:
修板子吧,还有排除下硬盘

网友:
在排除硬盘跟散热问题

网友:
温度  重复开机看到那死机记一下  以此类推一次比一次死机靠前就是温度问题  不是  就是其他

网友:
如果是AMD的U你换个U试下

网友:
换个系统吧

网友:
排除法 一个一个来

网友:
我以前修过这样的 ,都排除万了 就是换了个主板就好了。

网友:
我也有两块这样的板子

网友:
我有3块这样的板子

网友:
我也遇见过,只有换主板了,没其它办法

网友:
主板外设也会,比如网卡,声卡,有的时候南桥有问题也会死机的。

网友:
板子老化了,先BIOS放电,使用默认配置,硬件最小化配置,再启动试一下,观察效果,以确定是否主板问题。不是的话,换个操作系统版本重装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