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M56S-S3断电维修,已解决

楼主(2013-10-22):
           昨天论坛一位版主给我发来了一段话,让我觉得惭愧,以后修好板子,尽量发到论坛让大家做参考。   就是下面这段“。。。。。”
          刚才修好了一块技嘉的,总是断电,如果不上CPU,大约触发5秒左右后就断电了。。。上了cpu,跑马会跑,但是只跑到内存就不跑了(跑马到C6),然后也是5秒左右后就断电了,既然这样就线检查一下内存的各个工作条件看满足吗,看会不会缺什么,以前有人跟我说过,主板没有集显的,主板如果自检到有哪个地方不正常,就会自己断电,既然会跑到内存就不跑了,那就先查内存,但是查了之后什么都正常,所有信号,供电都有出来,也没有断线的,因为是跑到C6就不跑了,就断电了,所以一开始一直把思路放在内存这块,一直想问题出在内存这个地方。。AMD的,就把cpu换了,是单桥的板,把桥也焊一下,结果没什么改变。。。
          没办法接下来就重新分析一下这块板的故障,这块板只要一通电,就自己触发了,过会就自己断电,断了电之后我短接开机排针,就触不起来了,要把电源从主板断开之后再插上,他又自己触发了,不断开主板的电,就不能触发了,这情况好像主板哪里短路了?自保护了。我把IO换了,还是自己触发,接着我就把目标改为查哪里有没有短路的,从5VSB跑线到开机排针,一路经过一个三极管和贴片滤波电容。 凭感觉量了一下这个滤波电容,没短路,不过还是把他取下来了,取下来之后我再插上电源,不自己触发了,心里开始兴奋了,触发开机排针,一路跑马到7F 插上显卡亮机

                                结束

网友:
小零件,大问题哦

网友:
笔记本维修还没有涉及到。

网友:
宁可错杀。都不放过...楼主的精神可嘉

网友:
我遇到 这种问题 都没搞好 下次知道了

网友:
随便个元件都出很多问题,哎 还是得有经验和耐心 细心也不可少啊

网友:
谢谢楼主的分享精神!!!支持楼主再看佳帖

网友:
既然  自动开机,怎么不修开机部分,思路反了

网友A:
这是为什么啊,为什么把电容取了就好了?哪位大神能不能给点解释?

网友:
主板换个南桥大约多少钱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是为什么啊,为什么把电容取了就好了?哪位大神能不能给点解释?

主板开机电路有漏电的情况,电容,因为漏电,所以现象就跟你开机了,你又长时间按着开机键不放,过个4S就会自动关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主板开机电路有漏电的情况,电容,因为漏电,所以现象就跟你开机了,你又长时间按着开机键不放,过个4S就 ...

嗯,谢谢你的回答!!心如明镜!

网友:
楼主的思路是对的   换内存 量内存工作条件 开机针电压和电池 量待机跑线路很快就跑出问题 如果电压正常我就会查IO的触发条件来判断

网友:
开机电路好懂的呢   加油了

网友:
电容不良哈哈··这种问题很难发现的!楼主也算是细心啊!

网友:
想不到,就一个电容引起的,这个电容没击穿怎么会引起重启。

网友:
楼主细心,建议大家把修板成功的经验,发上来大家学习,分享!

网友:
不会跑线路,好烦人呀。

网友:
找图纸看看,就会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