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H61M-DS2无法关机

楼主(2013-10-22):
ga-H61M-DS2无法关机,一切都正常,就是进系统关机以后风扇停一下又开机了。换过电源还是一样。可以确定主板有问题。

网友:
首先确定系统没问题,再修版

网友:
先检测主板以外的东西看看有没有问题先

网友:
关机重启故障,一般是主板的问题了

网友:
这样就判断是主板问题太草率了吧,虽然我是新手,但我也遇到过一个客户,他自己会装系统,win7的,装上去可以用一两次,后面用完关机的时候就老是会蓝下屏然后重启,他说他自己在家装了三次,都是一样的,然后我帮他装了个win7,测试了两个多小时后,没什么异常,然后关机。放在一边,忙完其他事我打算再测一下,好给客户报价,叫他来拿。开机后,邪门了,关机的时候蓝屏重启。。。。。。我把360卸载,装上金山毒霸,强力查杀。。。。。十几个病毒,查杀后重启。又全盘查杀了一次,关机正常。虽然只遇到了一次,但是这也是个经验。希望对和我同样还是初学者的朋友有帮助

网友:
先排除下系统问题

网友:
让后才开始排除硬件问题

网友:
h61   直接叫他质保   反正维修台版也没2个钱

网友:
对对对直接叫他质保

网友:
病毒也会影响到关机后自动开机吗,原来还有这种情况啊。

网友:
楼主好细心 值得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