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谈:小修HP4416S的曲折路程!!

楼主(2013-10-22):
新手帖,和大家分享,希望我们共同进步,请大家多多支持!

阶段一:小问题
HP4416S这个机子是昨天临下班的时候拿到的,老板拿给我说可能显卡问题。我接过机子打开,看到电流正常,硬盘闪,我旁边的前辈看了一眼也说应该是显卡问题,看离下班还有20分钟左右,于是我以最快的速度把4416肢解,然后拿上BGA加焊,当然,结果是令人满意的,开机测了一下正常显示,看了一下已经到下班钟点,还要去兼职,就把这个机子放在维修台走了。

阶段二:看来复杂了
第二天上班,拿起这个机子再测试时懵了——没显示,电流只上到1.4-1.5,心想是不是没加焊好?于是又把显卡送上了BGA,结果……没亮,我看看电流依旧上不去。多次插拔和更换内存还是无果。前辈说这个样子的话是北桥的差不离,我也觉得很有道理,于是就干了北桥,然后亮了,我松了一口气,想到曾看到类似帖子说北桥通病的,于是测试了几次感到无误了就把机子装了起来,装的过程中也测了两次很正常,但是,但是……装完机子准备再来最后一次测试的时候,机子又没亮起来,这下子我完全懵了,劝自己静下来先,回想一下机子的最初症状和维修过程……

阶段三:问题依旧
看来问题不不轻啊,加焊北桥没用啊,回想一下当时加焊北桥的时候有一点点的不顺利,在融焊阶段北桥并没有完全融化似的,看来还是重做吧……于是北桥只得重植了……可是,重植后的北桥最后电流依旧上不去,只得再次请教前辈……

阶段四:崩溃边缘
前辈听说我的叙述说,换个CPU试试,我找来一个一样的好CPU来试,果然又亮了!前辈说可能是CPU坏了,不过你再找CPU试试,于是照办,可是我又找了几个同样型号的CPU竟然不亮了!难道这几个是坏的?那就用最先的那个好CPU吧,谁知道当我再去把最先那个CPU上上去的时候竟然也不亮了!这下我彻底崩溃了……

阶段五:经验之道
又来一位前辈听完我的叙述说,看来不是CPU,也不是显卡,还是北桥问题,你再加焊一下试试。我本无力再试,但是想想就算是磨练磨练,失败也无所谓,于是又加焊了一下北桥。结果果然又亮了,可是我并没有像原先那样表现出惊喜,因为我知道它可能会再次不亮的,但多次的开机实验告诉我——它完全好了,的确是最后一次加焊北桥的结果……

总结:
没想到,本以为一个简单的问题却搞得这样子复杂,最后依然被简单地解决了……理论知识很重要,你的维修思路很重要,维修机器的态度也很重要,但慢慢积累起来的维修经验更重要!积累经验是个漫长过程,切忌轻易放弃和浮躁……

网友:
这机器故障多数就是开机不显,但是很多加焊北桥都不能修复,我就遇到过,换CPU也不解决,显卡,北桥都干,两台都是这样,都不行。

网友:
这机子才拿到时是不是不能显示的?我自想弱弱的问一句。这机子这样的加焊又重植株,你就不怕把板子弄坏了、、、

网友:
这个机器问题多多.修好了很快又返修了

网友:
这机子表现为不过内存,重植北桥一般都OK。AMD的U,看起来又像CPU故障,不过我之前换过这种板子,淘宝上也有修内存供电好的,无语!!

网友:
兼职做什么?

网友:
楼主胆子够大的   直接上bga    都不怕把问题搞大

网友:
没有啊,惠普的板子本身就很强悍,况且我有个同事曾加焊一个显卡10次,最后还是加焊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