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DS#的问题,高手请进

楼主(2013-10-22):
主板是IBM-R400的,ATI独显   GM45+IBM的架构,送来就是电流0。8左右,不动,基本认为没跑码,直接上假负载测试,果然没有CPURST# ,这里测量是0V,论坛上有很多案例,我也看了很多,有的测有0.3V,有的没有电压,我这板阻值正常,后来才发现要上真的U才有CPURST#发出,电压1.04V,看起来正常,接着按朋友说的,要测ADS#这个信号,实测没有正常波,看来没有发出来,关键在这里了,论坛上有的说,ADS#这个信号,只要CPU工作条件正常,就可以发出,有的说要BIOS正常才能发出,搞得不知道到底谁得对呀,或者说就这个板子来说,是何种情况,最好有朋友能作个测试一下,R400的这种板子,ADS#的发出与BIOS,以及LPC总线及LAD总线有没关系,谢谢了~
  说明一下,北桥和南桥,在没有思路的情况下,都换新的了,DMI总线,我打值过了,正常的很~论坛上朋友们说的几个地方的关键电压,在这个板上都正常,举例说一下像内存基准电压呀,还有北桥的基准电压呀,CPU的基准电压呀,基本都测了,没发现不对的地方,实在搞不懂了,求助思路,BIOS刷两回了,两个不同地方下的

网友:
查查南北桥的小供电是否正常吧!

网友(点评):
都查了,没有问题

网友:
有些板就是这样,什么大件的都干了,条件都查了还是不行!
前天修了个y450也是这么蛋疼,显卡都换了就是不显。

网友:
测下CPU的工作条件,AD线量下,再量下没有边上的小电感有没有坏,或者会有新发现。

网友(点评):
今天全量了一下,没什么新发现,决定再刷个BIOS看看

网友:
我也和你遇到一样的问题,一台ibm r60e集显老机,cpurst#等条件都有了就是没有ADS#!!!电流0.6A不动,该查的都查了bios网上没找到,我现在就怀疑BIOS和cpu,明天先换个CPU试一下,也不知道这款机器ADS#受不受BIOS的影响。。。。
这两天真悲催,一台Y450没有FRAME#修了半天原来是显卡虚焊了,加焊后OK,装好放了一段时间又不亮了挡A2,拆开在焊显卡短路,显卡发货中。。。。。。。。。。。
一台B460内屏灰屏外屏显,刷BIOS好了,客户用了2天又这样了,没思路中。。。。

网友:
ibm r60e  确定是CPU的问题了,换了cpu就OK了,我取掉BIOS芯片ADS#仍然有,也就是这款ads#的发出不需要BIOS的参与,这机器BIOS是挂南桥下的不参与上电,其他的是怎么样不知道了,我一直认为ADS#是 cpu工作满足之后就会发出。

改正一下,不是G450 是R400 我用T60的BIOS试过
这说明了,在开机时,BIOS还是被读出了,去初始化一些设备,造成莫些设备提前工作所至,对不对我就没有细查了,当时只换了BIOS,就说明了问题
应该是的,G450的BIOS也在南桥下,我也试过,拆除BIOS,是可以开机的,电流跟没上BIOS一样,不过我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我把T60的BIOS装在上面,开机电流发生了变化,电流跑到1。2A左右了,

网友:
楼主思路真好,如果我有这样水平就好了,呵呵

网友:
目前板子没有时间搞他,因为不确定是不是换的显卡有问题,待有新的显卡了,再继续修,有进展就发贴出来

网友:
考考cpu座试试。

网友(点评):
座没问题, 用灯座试过,对地阻值也打过了,再那么也要跑码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