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出手一招就搞定win7下播放网页视频无声问题

楼主(2013-10-22):
 怪事年年有,今年特别多,最近遇到一件怪事,在本地播放声音正常,优酷土豆网站都有声音,就是网站播放音乐和玩腾讯网页游戏无声,这是怎么回事呢?根据自己了解的,断定这和驱动应该没有什么关系,重装驱动也无济于事。
  如果你也遇到这样的问题,一起来解决:
  这个问题在Windows XP/Vista中也十分常见,跟Windows 7无关的,一般是使用了什么优化软件或者安装、卸载了各种解码器导致的。
  要解决这个问题,可以单击“开始”菜单→“运行”输入“regedit”并回车打开注册表编辑器,在左侧窗格依次单击 “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Microsoft/Windows NT/CurrentVersion/Drivers32”,接着在右侧窗格检查有没有“wavemapper”值。
  如果没有,就在右侧窗格空白处单击鼠标右键,来源笔记本win7系统下载站kwlogistics.cn,新建一个名为“wavemapper”的字符串值,然后双击该值设置它的“数值数据”为“msacm32.drv”,重新启动计算机即可解决问题。
  提示:如果按照上述的方法设置后没有声音,注意检查一下系统托盘有没有音量图标。如果没有,就打开“声音和音频设备属性”,选中“将音量图标放入任务栏”,这样就会有声音了。
  用户在使用网页播放视频的过程中不可避免会遇到一些问题,本文将其集中整理并与大家一同分享,保准你看过后立刻进阶高手行列,上网更轻松!

网友:
碰到过这种问题,不知楼主这种方法管不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