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N4050开机八声报警 电流卡在0.8

楼主(2013-10-22):
戴尔N4050开机八声报警 电流卡在0.8,有没有碰到过的啊,北桥,显卡,BIOS都修过,CPU也换过,很纠结。

网友:
内存没过吧

网友:
压显卡 试试 只能说试试

网友:
看看USB接口里有没有短路的!!

网友:
不插内存卡看   8声估计是CPU

网友:
你把上屏部分拆开看看。。重新插下屏线(屏线跟屏的接口)。上屏部分的屏线接口重点检查一下。

网友A:
碰到一次8声报警,是屏线氧化了。

网友:
多半是显卡坏。。。

网友:
我记得好像是屏线报八声警,不插它试试

网友:
最后已经解决,谢谢大家,这个板子外接不亮,最后主板确定已经是修好了,原来的1.05V短路,我这个机器最后之所以不亮,是因为他的屏后面有个电容短路烧了,因为检测不到屏才报警,最后换个电容搞定。

网友:
是不是没有接屏的缘故

网友:
这个机器有这个通病,电容烧坏

网友:
楼主可以上个图不是个什么电容会引起报警呀。以后好有个经验

网友:
这机器不接屏会报警

网友:
没检测到屏幕吧!

网友:
报8声是没认到屏

网友:
7声 AMD的让干北桥好了    8声  就不清楚了·

网友:
板子上的1.05V是给什么供电的?

网友:
DELL的机器报8声好像就是屏或屏线这一块,可能是没检测到屏。楼主果然检测到时屏的故障,以后DELL8声直接排除上半身了,别再乱做桥,太费力了

网友:
楼上回答正确

网友:
引用 网友A:
碰到一次8声报警,是屏线氧化了。

8声多数是屏线借口重插下就好

网友:
耶 一般就是屏线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