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头有DA0SWS9主板的朋友,能不能帮忙看一下红框内电阻的位置

楼主(2013-10-22):
拆显卡的时候推却了显卡,导致边上的电阻移位了

网友:
你下载个电路图不就得了。

网友:
想帮但帮不上

网友:
还

看
图
纸

网友:
这个 板子 没有图纸。

网友:
楼主好像是掉了三个,但你左边的不怎么清楚

网友:
这个是什么机器上的啊??

网友:
朋友你的版号我怎么找不到是什么型号的主板呢
能说下嘛,大家好帮你找找看

网友:
手上暂时没这板。

网友:
电路图有,但看不出来,那个位置都是配置电阻,配置表也看不出名堂。我这台是方正R435用的,海尔的T6也是用的这块板

网友:
我印象中的好像有这样的板子,明天找找看,有的话给你发过去。

网友:
笔记本型号,说下,看看有没有拆开给你看看

网友:
这图纸难找哦,我也在找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