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中的显影辊是有问题吗?

楼主(2013-10-22):
新手,勿喷。下图中的显影辊是有问题吗?皱皱的,应该是损坏了,我不确定了,是的话我就直接更坏了。请指教

补充内容 (2013-10-23 09:31):
型号是兄弟HL-5350DN激光打印机,故障是有时候会皱纸

网友:
说一下这打印机什么故障?我见过有褶皱的但是能用!

网友:
兄弟你正牛 机器型号也不说,故障也不说  图中不叫显影辊 准确的是应该下热辊或者说是下皮辊。

网友:
这个有问题的时候可以卡纸。

网友:
显影棍不是图中那个玩意,图中的看起来是有点皱,只要不影响出纸就没多大问题。

网友:
那不是压力棍吗,可能会影响卡纸。是不是整错了哟

网友:
最好就换了,邹了会造成卡纸,掉粉,邹纸等故障

网友:
哥们啊  定影的压力辊啊

网友:
这个不破损一般没问题的,高温后下皮辊就回柔顺,如果卡纸的话,多数还是定影膜里要加润滑油了

网友:
这定影应该还能坚持段时间

网友:
还是抓紧换掉吧,总卡纸弄不好再把故障弄多了。

网友(2013-11-26):
那不是显影辊    那是 下辊  又称定影压辊   皱纸你主要处理一下导纸板  就应该好了    那上面应该有些毛瑟的感觉     然后就是对位辊压力不一样也会造成卡纸  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