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

楼主(2013-10-22):
硬盘有时候敲盘有时候认不到而且硬盘上的CPU发热很烫手!是长期电压不稳定和断电造成的能修好吗!!!坏道用MHDD修好了

网友:
换个电源口或干脆把电源换了,有可能是电源不稳定或电源口接触不好导致的坏道!

网友:
你那软件在哪下载的   好用吗

网友:
楼主,跪求你那软件。给个连接

网友:
常用软件,这个一般必须有的//

硬盘检测修复工具 4.60.zip

网友:
LZ 头像不错, 要不是冬天,我真想杂下显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