迅维基地维修全板SL400(无营养勿喷!!!!!)

楼主(2013-10-22):
迅维基地维修全板。

在迅维基地拿到了一块TNINKPAD  SL400的板子

拿到这块板子,开始干活咯

首先测公共点电容,公共点大短,对地值为0。公共点大短,应该好修。。

于是电压设置在19V,电流0.5A,开始烧机拆大电容了。这一拆就不收拾了,拆了二十多个公共点大电容,全拆完了,结果悲剧,对地还是0,还是大短。这可坑死我了

唉,虽然拆了不行,但是板还是要修滴

于是对着图纸点位图把公共点到的地方,电感,电容,都断开,还是不行。

唉,什么回事呢。。咦,供电的上下管同时都击穿了,也会大短嘛。。嘿嘿,还真被我测到了,待机5V的上下管果然坏了,果然拆了两个换上去,不短咯。。。

好了,不短了,上U上内存,上诊断卡,触发开关,没反应,在触发,还是没反应。。。。。。

前面的先不测,直接测待机3.3V5V..嘿嘿,事实证明我的选择是对滴,3.3V5V待机都没有。

找到待机芯片,
VIN  19V,正常,VREG3.VREG5都正常,,接下来查PWM开启信号,EN1.EN2了。测EN1EN2都是低电平,肯定开启不了咯

EN1EN2都由ENBL开启的,看图可以知道,ENBL要高电平,Q8105B一定不能导通,那么Q8105BG级就要为低电平,自然Q8105A要导通,测,Q81052脚,3.3V,正常,55V,哈哈,问题发现了,果断找了个料板,拆了个6脚的MOS管下来(当然内部结构要一样的,随便找可不行),换上去,ENBL3.3V了。再测待机电压,3.3V5V都有了,然后触发,能触发了。

再上U上内存,上诊断卡。结果。。。。。。。。。。不跑码。

示波器,抓ADS#LPC_FRAME#,内存的SMBUS都有波形,正常了,还是不跑码。(ADS#LPC_FRAME#的波我没拍下来,下面把SMBUS波形给大家看下。

正常吧,就是不跑码。

然道是BIOS的问题,换一个BIOS,还是不跑码,再换一个,涛声依旧啊。

换了几个CPU试,还是不行。。哇靠。。。。奇了怪了,跑去买了个测试座,放上去。CPU座子没虚焊啊。

SMBUS都出来了,不跑码,太坑爹了吧。。

结果跑去请教刘老师,哈哈,还是刘老师厉害,发现问题了,这款板子,不支持MINI PCIE和电池接口诊断卡。要接ELPC,结果找了接口,厂商还不给装,好吧,认了,接显示器可以吧,跑去抱了台显示器来,接上去,还是不亮。。。。。。。。。。。

跑去把刘老师的CPU都弄了过来,一个一个测,测了3个了,还是不亮。。。。。。

最后,还是去找刘老师搞了个新的CPU来,本来没抱希望,几秒钟之后,显示器亮了,哈哈。

唉,这就说明啊。做维修,准备的好的测试配件是多么的重要啊。。。。。。。

好了,到此,板点亮了。写的不好,没什么营养的大家看过就好,不要喷哦。嘿嘿。。。。

网友:
师兄牛B啊,幸苦啊!

网友:
测试备件最后的命运都是一样的。。。

网友A:
很详细                        很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详细                        很不错

呵呵,谢谢。。。

网友B:
主板短路导致CPU烧了?

网友C:
楼主人品不错,示波器技术也不错。为修这块板子,可让你破费不少。就楼主的维修思路来看,修板子示波器不是一般的重要哦。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人品不错,示波器技术也不错。为修这块板子,可让你破费不少。就楼主的维修思路来看,修板子示波器不是 ...

嗯,示波器修起来比万用表快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主板短路导致CPU烧了?

没有,CPU是坏的。。。

网友D:
应该是那个MOS管导通拉低  ENBL    可是我看不懂你怎么测的那个MOS管坏了?5脚5V导通N沟道?   我是新手

网友: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那个MOS管导通拉低  ENBL    可是我看不懂你怎么测的那个MOS管坏了?5脚5V导通N沟道?   我是新手

额,你看不懂??
VSUS_ON在给MOS管当G的同时,通过电阻上拉了ENBL...  要想ENBL为高电平,B就不能导通,B不导通,就需要A导通,拉低B的G极,那样ENBL才是高电平啊,我上面不是写了么。。。。

网友E:
配件必须好,有时候换好几个发现问题就是不解决 ,思路就陷入僵局 这种事情确实经常有 不光要有好的技术  必要的测试配件 对通病的了解都是很重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配件必须好,有时候换好几个发现问题就是不解决 ,思路就陷入僵局 这种事情确实经常有 不光要有好的技术  必 ...

嗯嗯。。是的。

网友F:
这么曲折的的故事情节给你写的太简单了,关键是没有写出你自己的思路没有表现出你的技艺非凡,不过还是要鼓励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么曲折的的故事情节给你写的太简单了,关键是没有写出你自己的思路没有表现出你的技艺非凡,不过还是要鼓 ...

文笔有限啊,哈哈。。

网友:
确实啊!测试的配件垃圾了会误导很多人的判断的!·

网友:
试问楼主调电源的电流表是自己接短路正负极调么?

网友G:
怎么只顾拆的电容呢。。。大短MOS管也是很容易坏的哦。。你测MOS的时候去测G,S或G,D间的阻值就知道了。被击穿是MOS管焊在板上的都是阻值很低的。万用表会叫的哦。。。

网友H:
一失足  。。找错了培训地方。。。。 哎,真想去 基地再深造。。笔记本芯片级   多久能出来

网友:
有配件替换还是很实用的,即便是什么都正常还是不亮的我也遇到很多,还有哦,让人不喷无营养的固然好,但是帖子没人点很快就会沉了

网友I:
虽然绕了点弯,但是楼主独立思考这个过程还是很可贵的。。。。测量到公共点大短路为0欧了,是烧不出来的,碰到这种情况,应该通板测试下供电电感。不开机用示波器测量ec、南桥晶振。或者bios芯片片选引脚。无波形再反过来找系统供电,应该更严谨些,因为有些板子待机无系统3、5v。而由线性3v。或者5v转化而来。。。后面的维修过程基本上都没走什么弯路。。。。。。。

网友J:
CPU是坏的能抓到ADS#和LPC_FRAME#吗? 我抓了好久抓不到,怀疑CPU也是坏的

网友:
楼主很厉害了。。对于各信号和上电时序很熟悉了。实地学习过的就是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K:
基地那么多坏CPU?

基地每个月都要坏一些CPU,每个月也都要买CPU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一失足  。。找错了培训地方。。。。 哎,真想去 基地再深造。。笔记本芯片级   多久能出来

笔记本两个月,理论一个月实践一个月,当然如果觉得没学好,还可以继续免费在学。。

网友:
引用 网友G:
怎么只顾拆的电容呢。。。大短MOS管也是很容易坏的哦。。你测MOS的时候去测G,S或G,D间的阻值就知道了。被击 ...

呵呵,电容好拆嘛。因为电容短了公共点就短的,公共点端了,上管D极测也是0的,所以就先拆电容咯,后拆MOS管咯,

网友:
引用 网友I:
虽然绕了点弯,但是楼主独立思考这个过程还是很可贵的。。。。测量到公共点大短路为0欧了,是烧不出来的,碰 ...

嗯。谢谢提醒,这是经验啊,可贵啊。。

网友L:
坏的那个件事5个角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J:
CPU是坏的能抓到ADS#和LPC_FRAME#吗? 我抓了好久抓不到,怀疑CPU也是坏的

可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L:
坏的那个件事5个角的吗?

六个脚的双MOS管啊。。。,

网友:
杰哥。。你真有耐心写出来

网友M:
楼主厉害! 我也修过一个,>》是部贼货,卖了个充电器给他,没几天回来了,一看是暗屏,拆开发现高压条烧糊了,换了一条,OK了,,,,没过几天又回来了,说开不了机,插电开机,电流到0.4这样子,打开后盖,发现51120旁边有个管子把板烧了个坑,(现在想来可能是那充电器电压不稳所致).拆板后发现此管是双MOS管,给南桥供电的,对照图纸把烧坑的地方隔离好,把个好的MOS管摆上后飞线,一通电,大短,测量发现是南桥挂了,原来是51120也坏了,无控制,后来南桥, 51120,双MOS管三个一起更换,亮机,问题解决!

网友:
坏cpu还真多,害人啊

网友N:
楼主技术不错,思路也很好,就是写的不咋的

网友:
主板还是给你修好了,你可以毕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M:
楼主厉害! 我也修过一个,>》是部贼货,卖了个充电器给他,没几天回来了,一看是暗屏,拆开发现高压条烧糊 ...

巨坑啊。。。。

网友:
引用 网友N:
楼主技术不错,思路也很好,就是写的不咋的

呵呵

网友:
烧鸡方法不大对

网友:
三个坏CPU,拿来做测试,厉害。

网友:
有波波就是好,准备去买个来

网友:
楼主总之是不错,只是查短路时走了弯路。。。

网友:
比较好奇哪里那么多的坏U,这生意得有多好啊

网友:
学习了

lij243142048 -2 严禁灌水

网友:
Inte的CPU坏的真不多

网友:
你换的CPU都是一样型号的吗?

网友O:
我只是想了解。查芯片的工作是否正常 。该怎么查。

网友:
修机水平不错,写作水平有待提高。

网友:
原来迅维里面出来的 都会是高手

网友:
天意wx -6 严禁灌水

网友:
思路清淅加图纸,事半功倍啊!可到最后这u也态坑了吧,修到最后一刻大受打击啊!

网友:
引用 网友O:
我只是想了解。查芯片的工作是否正常 。该怎么查。

首先就要知道芯片的工作流程

网友:
阻值若是为零,怎么能用烧鸡!

网友:
感觉楼主思路不是很清晰,后面的部分都是靠蒙的,没有学好啊。